谁能的告诉我呀

楼主(2007-11-11):
谁能的告诉我FX2N和FX2N485BD通信台达变频器,可以通信多少台呀,

网友A:
要错开每台的读写时间,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只允许一台变频的读或是写。

网友B:
至少允许8台,理论上可达24台

网友C:
没做过,不过你的程式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D:
试试 fjqz00 的方法,然后变频器一台一台的增加上去。

网友E:
用个变量 D做站号,用条件语句分别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