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我在看别人写的程序时,软件用Gx—Developer ,在写入模式下,修改部分程序,
然后点程序变换快捷键(程序批量变换快捷键是灰色的) ,弹出对话框“无法与PLC通信”,
请问需要修改哪些设置 方可进行程序转换?

网友A:
在在线ONLINE菜单上单击传输设定,选择你用的是串口号及速率9600,并单击测试通讯按钮如果OK则确定即可,

网友B:
变换时出现这种对话框,说明之前用过在线修改功能时没有复位.
在工具---选项---程序共用中选中"变换后,不写入PLC"即可
  • 下载积分:+1(bobwei226)

网友C:
    1.如果是离线修改,修改后就可以用F4
    2.如果是连线修改,先确认PLC与电脑的通讯线有连接好,通讯设置COM口及通讯速率,并进行通讯测试,测试时弹出的对话框显示是你所连接的PLC型号,测试好后,就可以连线修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如果是离线修改,修改后就可以用F4
    2.如果是连线修改,先确认PLC与电脑的通讯线有连接好,通讯设置COM口及通讯速率,并进行通讯测试,测试时弹出的对话框显示是你所连接的PLC型号,测试好后,就可以连线修改了

    应该是PLC与PC没通信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