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昨天给Q01CPU换电池是发现,新买的电池插头插不上去
型号都是Q6BT ,比较一下发现:我们原来用的厂家是三菱的,现在买的是三洋的
三洋的电池插头中间的孔比三菱的要小,这就是插不上的主要原因;还有就是电池体积比三菱的要大,不过可以装进去.
最后把插头换了,装了上去
因为我们是通过代理商买的,所以 我怀疑会不会是伪造的?

网友A:
三洋的PLC电池都没听说过可以用在三菱的PLC上

网友B(2008-05-12):
你也太大意了吧,搞不好会把程序及驱动搞丢的

网友A:
引用楼主xxy811225于2007-11-13 17:20发表的 Q01CPU换电池时发现 :
昨天给Q01CPU换电池是发现,新买的电池插头插不上去
型号都是Q6BT ,比较一下发现:我们原来用的厂家是三菱的,现在买的是三洋的
三洋的电池插头中间的孔比三菱的要小,这就是插不上的主要原因;还有就是电池体积比三菱的要大,不过可以装进去.
最后把插头换了,装了上去
因为我们是通过代理商买的,所以 我怀疑会不会是伪造的?

正規的好像是東芝產

网友C:
你在上海买的吧,呵呵,我公司才正规。

三菱PLC;伺服电缆、编程线、电池、总线连接器(2000多种配件)
电话:020-85547617-815传真:020-85530213
联系人:王涛  先生OICQ:623289182/534047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