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伺服电机接到停止信号后应立既停止的      可是现在接到停止信号后有沿时  还要转一圈才停    请各位高手们帮帮忙  告诉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定位模块了吗,如用那个信号是近原点

楼主:
是原点阿  到原点也不停

楼主:
怎么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C:
那一种控制方式?若是位置控制,信号停止看PLC是否还有脉冲输出,判断是PLC还是伺服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