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6-C 求助`!!!!

楼主(2007-11-14):
我不能在XP中安装GX Simulator6-C ,当电击SETUP.EXE时, 会提示无法运行 16位程序
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吗?

楼主:
我知道了
不能在NTFS文件系统里安装

网友A:
还有这回事!

网友B:
2楼说的不对,我的系统就是XP,NTFS格式,运行正常,楼主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安装文件受损,也有可能使系统出了问题,建议重新下载安装程序或者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C:
系统问题比较大

网友D:
我的系统就也是XP,NTFS格式,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