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14):
|-----[D> C252 T0]-----------------------[DINCP D128]--|
|-----[> C252 T0]----------------------[DINCP D128]---|
请问这两句有什么区别?
第一句为什么要加个D呢?
郁闷中。。。。。

GOOD LUCK

网友A:
加了D會變成32 bit 比較,可比較的值介於-2147483648~+2147483647。如果不是則僅能比較-32768~+32767之間,超出會誤判。但也需要針對暫存器的特性。例如C252本身即是32 Bit 計數,但T0只能紀錄16 Bit 而已。

楼主:
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但还是谢你了。

GOOD LUCK

网友B:
FX-1S和触摸屏咋做使用

网友C:
带D的是32位的
简单来说,16位的只能到三万多.
超过三万多的都要用32位的

网友D:
好好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