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楼主(2007-11-15):
我有个问题要大家帮忙下/有8个开关/任意2个通就有Y1输出/任意有3个就有Y2输出----直到7个一起按有Y6输出/急

网友A:
将8个开关一次从X00 X01…………X07排列输入PLC,然后用MOV K2X00 D100,然后SUM D100 D102,这样D102里存放的是闭合的开关个数,用比较指令AND= k2 D102 OUT Y01,AND=K3 D102 OUT Y02…………依次类推,AND= K7 D102 OUT Y06。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以三菱A系列PLC为例:
将8个开关一次从X00 X01…………X07排列输入PLC,
然后用SUM K2X00 ,
然后MOV A0 D102,
这样D102里存放的是闭合的开关个数,
用比较指令LD= k2 D102 OUT Y01,LD=K3 D102 OUT Y02…………依次类推,LD= K7 D102 OUT Y06。
这样就可以了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A:
想请2楼的朋友指正一下,我认为是可以的阿

网友C:
1 楼的朋友是用FX系列编的,而2楼的朋友是用A 系列编的,都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