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楼主(2007-11-15):
有谁做过QJ71C24N-R2和三菱变频器的通信?
通过0UTPUT指令发出SD灯亮 RD不亮,变频没反应,
帮忙发一份程序,
THANK888666@163.COM

楼主:
是QJ71C24N,从缓存里监控发送数据都是对的,但是变频就是没反应

网友A:
双方的通讯参数一致吗?

楼主:
已经可以了,
QJ71C24N指定字节发送的话,高8位也会发送.指定的计数是字节数,这点跟FX不一样,
FX指定字节发送,高8位是不发送的,只发送低8位
(指定字发送不存在这个问题)
以后请大家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