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新手求教

楼主(2007-11-15):
XO
|--| |---------------------[SET Y0]---|
|----------[SET Y1]---|
|--------- [SET Y2]---|
|----------[SET Y3]---|
|----------[SET Y4]---|
当XO为ON时,YO到Y4被置为ON。
请教一下,这个指令好像是可以缩写的。就是不会写。
各位路过的大侠们给指点一下吧。

GOOD LUCK

网友A:
用位组合指令K2Y0占用太多的输出端口
[ 此贴被luosm在2007-11-15 15:20重新编辑 ]

网友B:
XO
|--| |---------------------[MOV H001F K2Y0]---|
也可
[ 此贴被yjp-gyl在2007-11-15 15:34重新编辑 ]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ZRST指令,如何能实现此功能,请楼上的朋友指教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置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Y5-Y7还是在程序中有输出啊,置位复位都有的话,人复位状态啊.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输出一共只有4个点,要求一起置位,和一起复位。

GOOD LUCK

楼主:
FX1S---10MT

GOOD LUCK

网友C:
XO
|--| |---------------------[WOR H001F K2Y0]---|
置位
XO
|--| |---------------------[WAND H00E0 K2Y0]---|
复位

网友C:
XO
|--| |---------------------[WOR H001F K2Y0 K2Y0]---|
置位
XO
|--| |---------------------[WAND H00E0 K2Y0 K2Y0]---|
复位
这样可以吗?其它输出位可不影响

网友D:
XO
|--| |---------------------[WOR H001F K2Y0 K2Y0]---|
置位
X1
|--| |---------------------[WAND H00E0 K2Y0 K2Y0]---|
复位
用X0置位,用X1复位

楼主:
谢了,
工控技术讨论群火爆招人中:32853037
群里不定期赠送群友视频教程,不带嘴的免进。
GOOD LUCK

新手求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