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速度控制的程序编写(FX2N PLC)

楼主(2007-11-15):
我想编一个控制电机速度的程序,在电机轴端加光电开关检测电机速度,当电机速度降低或速度升高时,停止电机的运行。哪位师傅有编写好的程序传上来给我做个参考!!!!先谢了。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网友A:
你的光电开关是速度达到一定数值就接通吗? 还是传出一个模拟量信号?
这两种编程都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电开关是速度达到一定数值就接通吗? 还是传出一个模拟量信号?
这两种编程都不难。
只是个普通的光电开关,计数用。我自己也有编过。只是不理想,想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编的。只要测速度这一部份程序就可以了,用光电开关或是用编码器的都可以,最好有注释
。再谢了。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楼主(2008-01-21):
好好学习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网友B(2008-09-06):
数字量组合速度

网友C:
啊,过来看看,没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