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FX2N-48MR型PLC自身带编程口的串口参数

楼主(2007-11-16):
各位工程师:
请问修改FX2N-48MR型PLC自身带编程口的串口参数?
有的情况我需要将FX2N-48MR型PLC在不增加通讯模块或者线路板的情况下接到RS485的通讯总线上,这个时候需要修改一下编程端口的串口参数,请问各位工程师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我使用GX编程软件,在什么位置修改?谢谢!

网友A:
描述:串口参数

楼主:
谢谢回复!
不过这个画面是用来设置扩展板通讯端口的吧,并不弄用于设置PLC自身带的端口!

网友B:
不可能的,我认为这种PLC做好后,就已决定了串口通讯参数,除非修改硬件。如不正确请批评指正。

楼主:
对于其他品牌的PLC都可以修改,比如西门子的S7-200等等都是可以任意的修改的

网友C:
自身带编程口通讯参数不可修改,比如协议只支持编程协议,半双工通讯。
数据长度:7 停止位:1 偶校检
站号:0

网友D:
改不了的,老兄!除非你拆开plc,把里面的东东都改了!

网友E:


网友F:
已经整合到一块,除非你能破解三菱内部芯片,然后改动其通讯参数。这种高手我见过,都被国内一些搞PLC设计的厂家挖走了。

网友G:
自身带编程口通讯参数不可修改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H(2008-09-14):
楼主,反问你一个问题
你修改“FX2N-48MR型PLC自身带编程口的串口参数”的必要性?
有必要修改吗?或者改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还请赐教
如果或怕别人抄你程序的话,你能该过来,别人照样能改过去。

网友I:
改不了的,要加转换模块,也不是很贵

网友J:
行不通吧,无法更改。

网友K(2009-03-06):
顶一下!!
谁能改也就是可以自己做PLC了,高手昂!!

网友L:
好像没看到过 或许可以 但是难度一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