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F文件的页面删除

楼主(2007-11-18):
请教哪位师傅什么地方可以提供Adobe Reader的插补软件下载,让PDF文件具有页面删除和编辑功能 请告知DENG5875A @126.COM 谢谢!

网友A:
有的PDF被限制修改、打印等,用软件清除这些限制后,又有软件可以先把它转换成DOC文档,这时可以用Microsoft Word随意修改了。但对扫描进去的PDF(看上去文字有毛刺的那种)转换出来是空白。
Adobe Acrobat 7.0可以将很多种格式的文档转换成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