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触点求助!

楼主(2007-11-18):
菜鸟求救:
用三菱fx2n编程需要输入、输出触点各72个,但是用gx developer软件输出y080及以上触点时出现错误,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是啊,只能到Y77了,看了才发现这个问题,需要做哪些设置呢?

楼主:
刚刚查找才知道,fx2n系列的最大128点(64输入64输出),而我的项目需要72点输入,72点输出,只有加扩展模块了!
再问高手问题:
基本扩展模块的输入输出怎样编程?
比如我用fx2n-128MR加fx2n-32ER 想取出第65输入点的状态,输出到70点,怎么办?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把扩展模块插上就可以了啊,FX是不需要做地址分配的,默认从左往右依次排就行了。
LD X101
OUT Y106

网友C:
朋友 三菱FX系列是以8进制来编排的 就是说0-7 X00-X07 X10-X17
.....X70-X77 X100-X107 输出点Y 一样的编排方式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FX是不需要做地址分配的"
但是得要用编译器编译吧
用gx developer软件输出y080及以上触点时出现错误(我用的梯形图)
程序写都写不了,这怎么办啊!!!
比如 ---||----x080 回车
或 ------()---y080 回车 出错

网友D:
是呀!FX系列是输入输出是8进制区分(XY0-XY7),而A和Q系列的才是16(XY0-XYF)进制区,要想输入输出用到144点,肯定要扩展模块

楼主:
扩展模块肯定是要用到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编梯形图的时候,一写x080或y080就出错,这怎么办啊?
高手们,快帮帮忙吧!!!

楼主:
“朋友 三菱FX系列是以8进制来编排的 就是说0-7 X00-X07 X10-X17
.....X70-X77 X100-X107 输出点Y 一样的编排方式”
突然醒悟过来!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了!!!
在下还真是菜鸟一个!!!--------呵呵。

网友E:
---||----x080 回车
或 ------()---y080 应改为---||----x100 回车 或 ------()---y100

网友F:
新人,要多学习学习再问吧。

网友G:
FX是8进制啊

网友H:
fx里面就没有X*8,这个数字啊!呵呵!

网友I:
哦 就是说不能编排X80到X97之间的数字了 对吗 学习中

网友J:
只能出现0-7之间的数据,不能出现以外的了

网友K:
我是从事这个工作的,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L(2008-07-24):
呵呵,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最急人

网友M:
.........PLC是八进制的 在X Y上没有8,9这个字样 知道不?晕
意思就是 遇到8就进一位就变成10了
我看你把电脑上的 2进制 10进制 16进制搞懂 这在高级指令里用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