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9):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知道哦,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冗余是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部件,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由此减少系统的故障时间。

    冗余系统配件主要有:

    电源:高端服务器产品中普遍采用双电源系统,这两个电源是负载均衡的,即在系统工作时它们都为系统提供电力,当一个电源出现故障时,另一个电源就承担所有的负载。有些服务器系统实现了DC的冗余,另一些服务器产品如Micron公司的NetFRAME 9000实现了AC、DC的全冗余。
    存储子系统:存储子系统是整个服务器系统中最容易发生故障的地方。以下几种方法可以实现该子系统的冗余。
    磁盘镜像:将相同的数据分别写入两个磁盘中:
    磁盘双联:为镜像磁盘增加了一个I/O控制器,就形成了磁盘双联,使总线争用情况得到改善;
    RAID:廉价冗余磁盘阵列(Redundant array of inexpensive disks)的缩写。顾名思义,它由几个磁盘组成,通过一个控制器协调运动机制使单个数据流依次写入这几个磁盘中。RAID3系统由5个磁盘构成,其中4个磁盘存储数据,1个磁盘存储校验信息。如果一个磁盘发生故障,可以在线更换故障盘,并通过另3个磁盘和校验盘重新创建新盘上的数据。RAID5将校验信息分布在5个磁盘上,这样可更换任一磁盘,其余与RAID3相同。
    I/O卡:对服务器来说,主要指网卡和硬盘控制卡的冗余。网卡冗余是在服务器中插上双网卡。冗余网卡技术原为大型机及中型机上的技术,现在也逐渐被PC服务器所拥有。PC服务器如Micron公司的NetFRAME9200最多实现4个网卡的冗余,这4个网卡各承担25%的网络流量。康柏公司的所有ProSignia/Proliant服务器都具有容错冗余双网卡。
    PCI总线:代表Micron公司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NetFRAME 9200采用三重对等PCI技术,优化PCI总线的带宽,提升硬盘、网卡等高速设备的数据传输速度。
    CPU:系统中主处理器并不会经常出现故障,但对称多处理器(SMP)能让多个CPU分担工作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容错。

网友C:
三楼的这位解释的非常好!冗余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加一个备用的相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