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cad图导入eview屏 里啊?需要什么转换软件啊?

楼主(2007-11-20):
请问怎样将cad图导入eview屏 里啊?需要什么转换软件啊? 还有其他格式的比如pdf格式 ??? eview屏能导哪些格式的图? 低端的MT506L也能吗??

楼主:
都不知道啊???? 斑竹还 能帮帮忙啊???

网友A:
先将CAD图转换为BMP格式的图片

楼主:
还能具体点???用什么软件?我没有找到CAD图转换为BMP格式的图片这软件!!!具体在eview软件中怎么操作啊??

楼主:
我 查到了 cad软件 中: 文件 ,输出 中有 bmp格式选项!!

网友B:
另存为256色以下位图。

楼主:
天外飞仙 ,请问还能详细点啊/???最好举个例子!! 主要是在eview 软件中具体操作????

网友C:
是啊 有点笼统

网友D:
截图你总会吧 这个简单

网友E(2007-12-25):
看看手册啊,里面很详细的说了添加位图的步骤啊!

网友F:
系统不是有个画图软件吗/将图改为256色图即可

网友G: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试试看,你先将CAD图形复制到系统的画图里,改变属性为少于屏能使用的大小,另保存为相应的位图,就可以用了

网友H:
使用CAD内的输出功能,再在自带的画图内转成256色就可以了。

网友I(2008-02-06):
你们所说的100%不行的,你就用CAD能转过来???,我想了好多办法,至少要用三个软件,不信我把我在东莞做的系统发给你们看下,只是客户可能会说我,如过年这时间我不忙我可搞另一套发上来

网友J:
用visio打开cad,再转换为图片。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K(2008-03-17):
用抓图软件,抓CAD里的图,然后用windows系统自带的画板打开,再另存为BMP,256色

网友L:
转换成256色位图,可以保春到位图库

网友M(2008-05-11):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N:
我用的方法:用QQ截图,然后再PS里面修减大小和颜色,然后通过画图面板转换成屏可以显示颜色,有的为16色,有的256色,高了就出错了。

网友O(2008-06-22):
先将CAD图转换为BMP格式的图片,再另存为256色以下位图便可以。

网友P:
只能以位图方式使用 不能对它进行编辑

网友Q:
同意楼上的。

网友R(2008-07-23):
方法很多,CAD自身就有,转换、截图等等操作都可以实现,但要注意保存为256以下的位图。
但是要告诉你,屏上出来的图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要作为维修工的电路图指引需要把图做的尽量大一些,我以前做过看不清最后改为大图了。

网友S:
很好转换的呀

网友T:
具体怎样操作?

网友U:
位图象素多少有关系吗?
共同进步
台湾永宏plc

网友V: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W(2008-09-18):
具体怎样操作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