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7-11-20):
有人做过三菱Q系列PLC(用QJ71C24)与多台ABB变频器通过RS485通讯的吗

网友A:
我刚做过,你什么问题?说清楚

楼主:
plc侧通讯参数如何设置,在编程上好像没有提到,还有程序如何编写,我看过QJ71C24模块的一些资料,但没提到过与变频器通讯更不用说多台变频器了,我真的很想学,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大学进来讨论讨论,互相学习吗

楼主:
有通讯的高手进来

网友A:
通信设置(协议指定,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等)在开关设置里设置(无协议通信)
开关1和2是设置1通道,开关3和4是设置2通道,
使用专用指令发送和接收

楼主:
请问PLC侧参数设定的设定项目为I/O地址分配设置与开关设置这两项吗?
关于I/O地址分配设置中的类型QJ71C24N模块资料设为intel,但本人在GX Developer中看到可选类型中没有这个,请问要设为什么类型才行呢?
参数设好后,PLC程序用什么指令(ONDEMAND;OUTPUT,INPUT;BIDOUT,BIDIN中的哪一个)?
指令中要发送的数据是不是变频器的控制字,接收的数据又是不是变频器的状态字呢?
如何编写程序可做到与多台变频器通讯?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软件和变频通一下,这样省时省力

楼主:
这软件能发一个吗,还有使用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