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助星三角启动时间问题

楼主(2007-11-20):
星三角启动时,启动时间大致设多少?与那些因素有关?

网友A:
我记得是千瓦数开方乘以7再加8

网友B:
T=4+√2*P 你可以试试,就是4加根号下2乘电动机的功率,单位是秒。在这样的设置下再进行调整就容易了

网友C:
3 楼说得对。星三角启动时,与电机功率和启动负荷有关。按下试计算:T=4+√2*P ,就是4加根号下2乘电动机的功率,单位是秒。然后再根据启动负荷进行调整

网友D:
经验上一般设3s

网友E:
要看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了,一班的话你从起动的时候到电流下落后的时间就可以了嘛,但要是我们夹江的陶瓷厂用的球磨机的话时间可能只要1秒和1.5秒就行了,因为这个要靠惯性,时间多了就起不动.

网友F:
设定“T=4+√2*P”的缘由是什么?请指教一下!

网友G(2007-12-20):
7到15秒吧。

网友H:
我认为星形启动后,电流从大变小,再相对稳定后的时间比较好,因为电机功率和负载的情况不同,启动时间相差很大。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I:
不过我接触的设备大多在5-7秒左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星形启动后,电流从大变小,再相对稳定后的时间比较好,因为电机功率和负载的情况不同,启动时间相差很大。
在理论的基础上,主要还是根据现场的负荷配置来定

网友K(2008-03-12):
严重赞成22楼的观点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K:
理论指导实践,靠实践检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L:
看来自己基础还没打好!

网友M:
一般设5S吧

网友N(2008-09-07):
应该与电机负载轻重有关,不应套用公式。

网友O(2008-10-26):
是T=4+2√P吧,

网友P:
现在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

网友Q:
最后根据负载调整时,观察电流表,选取合适值

网友R:
时间太短不行老把接触器烧坏。在3楼的基础上可再加时比较稳。

网友S:
启动负荷大小有很大关系。

网友T:
3 到5秒就行

网友U:
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说法,都很好。但要控制好马达的星三角转换起动,还得根据现场马达的负载和各方面的数据来决定。
一般来讲,马达在星形起动运行后,它的转速达到其额定转速的70%~80%时就应该转换成三角形运转,不然长时间的星形运转,马达会出现无力,影响马达的正常工作。有经验的电气技术人员凭听马达的转动声音就可以确定马达星三角的转换时间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以实际出发,不要单凭书本上的理论进行操作。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V(2009-02-22):
看着电流表平稳了以后 算时间

网友W:
个人观点:先看是啥负载,风机类的7.5KW设7秒,而后每千瓦加1秒,力矩类的在原来风机类的基础上乘上1.5倍.

网友X:
一般来说,35KW-70KW在5S-10S之间。70KW-110KW在10S-15S之间,总之电机功率越大,星转三角时间就越大,还要考虑你的电机所带的负荷大小

网友Y:
同3楼说法

网友Z:
在网上下载(电工速算口决)就有,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