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式的一简单问题

楼主(2007-11-20):
请问各位前辈:在编程的时候,用自锁好,还是用SET命令好?在什么时候用SET 命令比较好?刚学的请多多指教哦!

网友A:
本人认为用SET,RST好,可以无视双线圈问题

网友B:
要反复启动与停止时,就得用它!

网友C: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直接控制用SET 。如果电路中还有其它的控制那就用自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