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1):
PLC用的通讯模块是QJ71C24N,PLC与变频器通过RS485通讯.
请问PLC侧参数设定的设定项目为I/O地址分配设置与开关设置这两项吗?
关于I/O地址分配设置中的类型QJ71C24N模块资料设为intel,但本人在GX Developer中看到可选类型中没有这个,请问要设为什么类型才行呢?
参数设好后,PLC程序用什么指令(ONDEMAND;OUTPUT,INPUT;BIDOUT,BIDIN中的哪一个)?
指令中要发送的数据是不是变频器的控制字,接收的数据又是不是变频器的状态字呢?
如何编写程序可做到与多台变频器通讯?

网友A:
模块类型:智能模块
指令:OUTPUT(发送)  INOUT(接受)
怎么编写程序:先看看模块的手册(基础篇)
留下你的邮箱,我把程序发给你

楼主:
我的邮箱是abcadwadw@163.com谢谢

楼主:
那个看了设置和编程的部分,那些编程只说了指令的用法,没有具体与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楼主:
还有能发个接收INPUT例吗,资料里的不清

楼主:
收到了,先看看

楼主:
yjj888666 你好,我对你发的程序有些不明的地方,怎与你沟通呢

楼主:
yjj888666你能留下你的邮箱吗,我好请教你

网友A:
联系方式在你邮箱里,一起学习

楼主:
是你的电话坐机号吗,有QQ号没,我们QQ上聊或邮箱也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

网友A:
邮箱联系吧,地址就是发给你邮件的邮箱地址

楼主:
不明的问题都在你的邮箱里了,你能抽空看看吗

楼主:
能说说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跟一台的区别,在程序上的区别

网友B(2008-02-02):
我最近用FX2N-80MRPLC加FX2N-485-BD来实现和三台ACS800的通讯,用三菱GT1155的屏作为上位显示,我想在屏上能动态显示三台变频器运行的实际电流,电机的实际转速,变频器运行出现故障后能在屏上显示出来.PLC里通讯的那段程序不会写,请位指导,谢谢!如有ACS800和PLC的这种通讯程序请给发个邮件,谢谢!              libiao775@163.com

网友B:
我最近用FX2N+485BD和三台ACS800变频器通讯,三菱GT1155屏上位显示,屏上要求能动态显示三台变频器的运行电流,电机运行转速,当变频器在运行中出现故障屏上要能显示出来,PLC里面关于通讯这一块的程序不知哪位仁兄做过,还望赐教!我做成功后一定无私奉献出来啊!    libiao775@163.com

网友C(2008-07-18):
能否发个给我看看,本人需要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yangxianggen@sina.com.cn

网友D(2009-09-22):
给我一份吧   我是与ACS550通信!  我的油箱是wangxinxiang.5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