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LC怎么老是死机呢

楼主(2007-11-21):
工作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死机了,要把电源关了在打开就好了,这种情况是不是程序没有写好,伺服有五台,还有触摸屏,谢谢会贴的人,同时不回贴的人也谢谢了,因为看过了是吧!

网友A:
工控技术讨论群火爆招人中:32853037

GOOD LUCK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B:
我也有试过啊...我觉得三菱是很差的啊

网友C: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吧,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
LZ用的什么型号的PLC啊,每次死机的时候有什么共同的条件么?PLC报不报警?

网友E:
我见过的死机有这样几种情况,程序没有编好,电源不稳定,干扰大!你的情况看来跟电源关系不大!自己再仔细查一下!

网友F:
嗯,同意楼上意见,重点检查电源供给线.肯定能找出问题,PLC最好用单独的线供电.

网友G:
我们有一台设备三菱[PLC控制的 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

网友H: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I: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J:
环境污染?
死循环?
计数?
有没有故障信号?
扫描周期多长?

网友K:
先看看PLC有多长时间了?
如果时间长,很可能是电池问题或者其实硬件故障。
如果时间短,就很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L:
我公司用许多三菱PLC,我觉的很可靠的,没有出过问题,我们都快失业了

网友M:
你没给编程的人钱吧,呵呵

网友N:
干扰问题

网友O:
程序有问题,因为你关电源有清除了寄存器

网友P: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Q:
我想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程序应该是满足了一定条件才可以运行, 可能你的程序运行了一段时间后
因为某种原因该条件不满足了.

网友R:
通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