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两台以上变频器通讯跟一台通讯的区别

楼主(2007-11-22):
求助:PLC与两台以上变频器通讯跟一台通讯的区别在程序上?
附一台通讯程序,如何改

网友A:
把通信代码中的站号代码改成你指定的(1号站 2号站等等)就可以了

楼主:
哪个是站号代码

网友A:
那你要看变频器的资料中通信协议
比如三菱发送代码中05 30 32 (16进制)
05是起始符
30 32代表2号站.如果是30 34就是4号站
不同的变频不一样

网友A:
朋友,知道FX的软元件内存功能怎么应用吗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三菱变频器FR-E500系列的参数表还是不理解你程序[MOV H3005 D200]中的H3005所指在变频器中能找到吗,以下数据也一样(H4632,H3041,H3230,H4237)
还有H136,H144,H145为什么要用TO指令,同样用发送数不行吗

楼主:
Modbus只是一种协议而已吗,但是ABB变频器通讯部分里说到传动将XX信息映射到称为Modbus输入寄存器3XXXX Modbus地址又怎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