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PLC软元件内存功能

楼主(2007-11-22):
FX1NPLC软元件内存功能怎么应用?
我把值设到软元件内存中,但是PLC断电之后再通电,所设定的值并没有存入指定的数据寄存器,是不是其它地方也要设置(QPLC这种功能可以用)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D128至D255 EEPROM锁存
D256至D7999 电容锁存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不通过指令就可以在通电时把设定值存入数据寄存器
通过软元件内存功能

网友A:
FX没有软元件初值功能。

楼主:
有的,手册上说的很清楚

楼主:
我明白了,如果此数据寄存器需要存入一个值,同时程序中并不对此数据寄存器的值进行修改,就可以事先在软元件内存中存入需要的值灌入PLC,
前提条件是
1此数据寄存器是掉电保持的
2不具有上电初始功能( QPLC有初值功能)
在读PLC程序时勾中软元件内存,可以把当前数据寄存器的数据读出来,这样可以更好的分析程序

网友A:
软元件内存的作用是成批写入或读取PLC的软件,是PC对PLC的操作。
软元件初值是PLC上电时初始化软元件内存的功能。

楼主:
要使得软元件在通电时就附上你所设定的值,软元件内存功能和软元件初值功能必须同时使用
在软元件初值里和软元件内存关联一下
只用软元件初值功能根本就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