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2):
请问能不能用一台变频器带9台同为140W的单相风机??
如果能请具体讲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以为可以,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 下载积分:+1(liqiwu)

网友A:
    如果同时启动同时停止还好!要是各个电机分别启动等情况就不好 了.
    我也是常熟的
    你在哪家公司

楼主:
    同时启动同时停止的

楼主(2008-07-01):
    可以的,我试过了,谢谢各位!

网友B:
    我认为不妥当。运行正常没问题。但其中有一台故障时不容易判断的。

网友C:
    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实际操作中会有很多问题。

    就好像楼上说的不容易判断故障机。
    大量回收西门子PLC

网友D:
    你的风机是不是需要调速?如果不需要调速的话,根本不需要用变频。你说你试过了可以,但我认为只是暂时的。
    你的变频器很容易损坏的,我是无锡的,具体的可以联系我。lgf1008@tom.com

网友E:
    不赞成这样弄

网友F:
    参数设定功能上好多都用不到了,没有什么保护

网友G:
    加减速时间不起作用,容易发生瞬间过电流报警..
    而且请问你如何保证所有电机都能同时启动,各接触器吸合延时如何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