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带多台风机

楼主(2007-11-22):
1。请问能不能用一台变频器带9台同为140W的单相风机(220V)??
如果能请具体讲下,非常感谢!
2。请问能不能用一台变频器带9台同为140W的三相风机(380V)??
如果能请具体讲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是可以的,你必须把电机功率相加乘以2

网友B:
为什么要乘2啊??
工控初学者 请教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要乘2?

网友D:
是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E:
可以,根据电流来算.
还有满足线最大长度要求

网友F:
功率乘以2是一种简单估算电流的办法,很使用的,就是说比如说3kw 电机,它额定工作电流应该是6左右,记住用这个公式算时可一定吧功率变成千瓦才能用啊!

网友F:
他说的应该是选变频器容量用的,主要是用的变频器额定工作电流不能小于总负载工作电流。

网友G:
我现在是怀疑能不能用 有谁用过吗?9台啊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