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版主提供西门子step7的软件包

楼主(2007-11-23):
但是装上后怎么是英文斑的啊?还有就是找不到那个授权的目录啊?麻烦大师指点一下啊

网友A:
煩請樓主自己到Option中去設置哦,不過中文版的軟体是十分垃圾的哦,如果要作專案的話,還是建議您使用專業版的。
授權目錄的屬性是系統加隱含的,麻煩樓主打開您機器的文件夾選項,然後在查看中勾選查看所有的文件夾和文件選項同時不要勾選隱藏受系統保護的文件和文件夾選項,確定,系統發出提示,繼續確定,此時您可以在您硬盤的根目錄下看到AX NF ZZ目錄,該目錄下就是授權所在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