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一个速度量化问题

楼主(2007-11-23):
今天被老大叫去.说气缸的前进后退速度老是有人调动.让我做一个气缸速度报警的程序.
让我在现有设备不改变硬件,线路的情况下把气缸移动速度量化.
意思就是说..气缸是由双线圈电磁阀驱动.两头都会有SENSOR.气缸只可以在A~B米/秒的速度内移动.或者是在A~B 秒内气缸由原点到止点移动.不在这个范围内人机上面会有一个警报.老大跟我提示说要用到.
两点. (脉冲+计数)

网友A:
用一个感应开关检测气缸在一定的时间内脉冲量,然后与你调试好的设定量相比较,大于或下于都报警。可以用数据比较或触点比较。

网友B:
你老大是不是什么都不让你加啊?

楼主:
老大吃只让加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