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新手请教

楼主(2007-11-25):
前辈们!我有点PLC的问题请教,请不吝赐教,可否?非常感谢!如下:
1 ;PLC如何与电脑实现联机编程\监控?
2 每种;PLC与电脑连接编程线是否不同?
3 三菱FX PLC与监控屏的连接线是否与编程线不同?

网友A:
1.通讯线和编程软件
2.3.是不同的

网友B:
1.通讯线和编程软件
2.是不同的 分Q A FX等
3.不同

楼主:
谢谢,但还没搞懂,我想把三菱PLC与电脑联机,请问用哪种线?自己做行不行,怎样做?

网友C:
1.通讯线和编程软件
2.是不同的 分Q A FX等
3.不同
顺便说一句,朋友,你要独立性高一点啊,什么问题都问,去查资料啊.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我不晓得在哪儿可查, 我倒是喜欢查书,但没方向.我的自考教程太浅显了.
请问可查哪方面资料,在哪儿查?希望再次指教!

网友C:
哥哥,本网站不是有三菱和OMRON,西门子,AB等常用的PLC的官方网站吗?资料还算齐全,有时间去看看啊.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OK,谢谢,短路了,忘了这个.有事再请各位指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