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问题

楼主(2007-11-25):
大家好,我是个初学者,最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我是用USB跟三菱GOT的触摸屏通讯的,以前都好用的,但这次通讯时出现错误,有这样的“提示:USB驱动程序出错,请重新安装。”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你之前连接正常后,有没有重装三菱软件?
当你用USB连接人机时,查看我的电脑,看看装置管理员中,USB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B:
驱动重新装一遍

楼主:
我查看过了,USB驱动没有问题的,而软件也没有重新装过的,您说有没有可能是软件里的那个一文件被删掉了。而里面说是三菱公司提供的软件。那该怎样解决?重装不知是否有用?

楼主:
驱动是自动装的 当我发现这个问题时我已经把动删了重新装过也还是没有用。。。。

网友A:
你通过USB连上人机后,打开我的电脑装置管理员中,能否看到驱动被显示!

网友C:
线有问题,这种东西本来就不稳定。不能用是常事

网友D:
个人认为要将电脑的系统重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