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滤波

楼主(2007-11-26):
最近公司新装的PLC经常出现死机,咨询一下说可能是干扰信号造成。
要从硬件滤波、软件滤波解决。
请教各位一下,不知对数字量输入及模拟量输入在程序上是如何编程的?
网上的10种经典的软件滤波方法不知如何操作,能给一些你们平时处理这方面的程序共享一下。
下载积分:+4(YMMFA) 鼓励一下!

网友A:
一般是在PLC电源侧加滤波器,大多数都是硬件上,另外信号线最好一端接地,一端悬空

网友B:
同意一楼。

楼主:
但是从软件上滤波可以省许多事,有做过的兄弟多多指教。谢谢你们。

网友C(2008-06-17):
如果硬件上不能避免杂波进入,软件上滤波效果也不好,输入信号加电容怎么样?

网友D:
变频器的干扰更大!

网友E(2010-08-08):
软件滤波 一种是可以增加采样次数然后取平均值 另一种是加权平均值 但是如果硬件干扰大 滤波也没多大用的 可以在模拟信号与PLC AD之间加隔离模块并且PLC可靠的接地 一般的抑制干扰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