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教站长

楼主(2007-11-26):
请教站长
高速记数器中,单相单记'单相双记'双相双记,各是什么意思啊
PLC、触摸屏、继电器

网友A:
双向是指AB相脉冲,即根据两个不同脉冲间的相位差控制增减计数。所以双相必须双输入。
单向仅根据一个脉冲进行计数,单向单计数和单向双计数的区别在于:前者仅有一个脉冲输入点,正、反计数通过其他软元件指定。单向双计数有两个脉冲输入点,正向一个,反向一个。
[ 此贴被konev在2007-11-27 10:03重新编辑 ]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