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8):
关于PLC与变频器通讯,我看的最多的是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通讯协议用的是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
协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NQ      变频器站号    命令代码    等待时间        数据      求和校验
                                    (一般都没有)

通讯协议用MODBUS-RTU协议:
        PLC至变频器读取数据
  变频器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首地址    读取个数    求和校验
                      H03(保持寄存器的数据读取)
                                              H06(保持寄存器的数据写入)
                                              H10(多个保持寄存器的数据写入)

请问用MODBUS-RTU协议如何写一个程序:读1至3号站的40001---40012寄存器的值(里面包含有电流、转速、频率等的实时值要求能在触模屏上连续显示出来
还有写入频率如何写,  我用的是ABB变频器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大家来互动一下吧

网友B:
请问40001---40012是触摸屏里的地址吗,

网友C:
如何下手,要学何种基础知识啊

网友D:
这个好象不是太难
PLC要支持MODBUS协议;
变频器也要支持MODBUS协议;
还要知道变频器的地址定义表;

网友E:
我也相知道

网友F:
I没有用过,三菱网站有一个程序的,不过你也要知到它的意意啊,如要做这个程序先是用程序读变频器的参数看看能不能读出来,后在写入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