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PLC解图软件

楼主(2007-11-28):
我现在很需要PLC解图软件,如何把程序复制,再粘贴到Word里面.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非常简单!你可以用键盘上的PRT键就可以,这个键是硬COPY啊!把这个屏幕都COPY,这样就可以把程序粘贴到WORD里了

网友B: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太好了 学习了

网友D:
哦 这简单

网友E:
用截图软件啊

网友F:
键盘上没找到这个按钮

网友G:
很好,太好用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