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无法上传资料????

楼主(2007-11-28):
长传资料时出现如下的提示:
读取数据错误,原因:您要访问的链接无效,可能链接不完整,或数据已被删除!
哪位大哥能不告诉!!!!!!!!!!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分析应该是软件PLC设定的问题
现象:以前可以正常的传输数据
但是我有一次去维修的时候怎么也连接不上
故障原因和楼主相似
处理方法建议:在传输数据的对话框中,有两个传输的方式要选择,具体是什么方式,我在打开我的软件看一下,你很急吗,但是我没有机子,我的模拟软件有问题,明天我查到后,给你答复,不好意思了.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TO:yjp-gyl
首先表示感谢您的帮助。对不起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将资料上传至本网站的“资料互助区”无法上传以致于出现:
读取数据错误,原因:您要访问的链接无效,可能链接不完整,或数据已被删除!
此提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