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3U编程线

楼主(2007-11-28):
请问FX3U是用什么电缆下载程序的,一般的SC-09能下吗?

网友A:
可以,不过3U有一点很变态,SC-09插头是U字型的,3U的编程口是圆的,需要用刀削一下
威望:+1(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不会吧?我去试试看。

网友B:
给一个网址:
www.fourstar-dy.com/cable/cable.html
,你去看一下有没有?

网友C:
可以啊
我们就是用的sc-09圆型的正好能用呀

网友A:
三菱老版的SC-09好像没有圆头的

网友C:
有啊,这么会没有呢?一共有3个接头,一头是9口的接电脑主机,另一头有两个接口,一个25口,一个就是圆形的8口,就是用这个圆形的插plc上的。比较崩溃的就是fx3uplc触摸屏也是接这口,不能和编程电缆一起用!

网友D:
三菱老版的SC-09就是圆头的,我用了十几个春秋.

网友E:
FX3U编程线那有买啊,多少钱啊

网友F:
要有新的SC-09能插进,老的要用小刀削掉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3U有一点很变态,SC-09插头是U字型的,3U的编程口是圆的,需要用刀削一下
支持!

楼主:
我看了是圆头,但没试,机子在工作不好动它呀.

网友H:
现在有的买园头的

网友A:
其实我的意思是,插头部分是圆的,但是插头后面塑料部分有一侧为了方便往外拔是平的,就是这个地方会卡在3U的编程口上:)

网友I:
试试看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