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fx2n支持软元件测试吗

楼主(2007-11-29):
请教大家,我用fx2n的软元件测试,为什么不支持啊,强制on都没反映,是软件不支持还是plc不支持?谢谢,

网友A:
支持,我的1N都是支持,2N肯定也会支持的,但要在联机的在线监控状态下才可以用的

网友B:
要在联机的在线监控状态下才可以用的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谁说不支持,我的在模拟状态都可以

网友D:
2n支持,我用过

网友E:
是支持的我用过

网友F:
ke 可以的啊 !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