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请教大家,三菱 plc 输入输出口,比如x1,y2这些,属于软元件吗,在线监控条件下,我对这些点做软元件测试,为什么没反映,但对象m1,这样的点就可以哪?谢谢

网友A:
X Y 应该属于硬元件,但一样可以监控的

在线监控时,如果已经有程序,则不能输出侧的元件进行强制输出

比如程序是这样

|X0|---------(Y0)
这时可以强制X0 ON,但不能强制Y0 ON

网友B:
比如程序是这样

|X0|--|M0|-------(Y0)
这时可以强制X0 ON,但不能强制Y0 ON 那这时候MO的状态可以强制吗?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应该算是

网友D:
M0强制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楼主需要注意一下,FX系列PLC的话,如果你外部有实际的X0触点,也是不能强制的。如FX3U-16MT,X0~X7就不能强制,如果你再外接一个8EX,那么X10~17也是不能强制的。
[ 此贴被konev在2007-11-30 16:28重新编辑 ]

网友B: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请问4楼 IX0I--------------(Y1)  如果X0有实际接点的话,是否X0也不能强制ON对吗 学习了

网友D:
你可以通过直接对Y1进行强制,得到Y1的输出。但是不能通过对X0的强制得到Y1的输出。

网友F:
所有有外部开关量I/O的X点都是不能强制的,因为每个循环PLC会重新刷新X点的外部输入到寄存器,你强制的量就会被自动修改,Y点线圈如果在程序中直接和某个有外部开关量I/O的X点连接又没有自锁,也无法强制,道理和上边一样,PLC每个循环刷新X点后,自然把Y点也改变了。这也是模拟插件中X点可以强制的原因------应为仿真软件没有外部X点可以用来刷新X寄存器。
P。S。Q系列中被特殊模块占用的X点好像是可以强制的,那么被特殊模块占用的Y点是否没有办法强制?那位解答一下?

网友G(2008-08-20):
xuexiliao,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