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30):
ASCI  D21  D206Z1  K2又怎理解

网友A:
ASCI是16进制到ASCII的转换指令,D206Z1是变址,Z1中是0的话就是D206,1的话就是207。整个指令所是将D21中的数据转换为ASCII代码,存放到D(206+Z1中的值)和D(206+Z1中的值+1)的两个字中。

网友B:
哦!谢谢,原来如此.

网友C: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D:
跟高手后面,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