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通讯电缆制作

楼主(2007-11-30):
我已试用过.很好

网友A:
谢谢各位,我已制成了,很不错!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上
的兄弟

网友A:
请教:FR_A540系列的变频器出现Fn怎样解决?风扇和设置没问题。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C:
232对232可以直连吗?

网友D:
有没有人知道三菱A系列的接线图???

网友E(2007-12-30):
好,我回去做下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