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湿度的编程

楼主(2007-11-30):
有谁知道三菱湿度控制的编程是怎样去做的啊.大家帮帮忙啊.我看西门子的可是只用了一块模块就做了温湿的控制了啊

网友A:
你要是用GX_IEC_DEVELOPER编,也可做一个模块控制

网友B:
湿度应该有个传感器,然后这个传感器出来是4-20ma或者0-10V
再接PLC的模拟量模块,比如2AD,4AD,2DA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