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USB驱动安装

楼主(2007-12-01):
请问,我买了条USB-SC09的数据线 ,装驱动时就是装不上 ,我的系统是XP.
恳求赐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B:
哎,这东西。
USB-SC09其实就是一个USB转232 + 普通的SC09
但根据电脑主板的不同,有的主板根本认不到这个USB转232
而且USB转232的厂家都不专业,他们开发的驱动的兼容性也不是很好
所以在针对某些电脑时,根本装不上,或者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在GPP软件里有

网友C:
在你安装的盘里MELSEC文件夹

网友D:
我用usb转rs232转接线连接plc和电脑不能进行通信,用串口可以通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用的 plc是松下的。转接线的 型号是:HID-compliant device.有知道的朋友请帮忙,谢谢!

网友E:
选择COM口的时候 要选择COM1口 用别的口装不上的 你可以试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