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杨站长

楼主(2007-12-02):
杨站长你好 我用GX DEVELOPER8打开工程的时候出现COM ;ERROR COM<15010801>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安装GX DEVELOPER7是出现共通的部件安装程序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直接点的SETUP吧
解压后有个EnvMEL文件先安装.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安装软件的过程中,有两个可选项要打勾,选择才可以,是软件安装不全面的原因.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可能安装问题,也可能重复安装!

楼主:
我上面的都没打钩 直接装到系统盘里 好了 都可以用了 非常感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 更感谢杨站长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有了大家的支持 工控会办的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