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距离有20米,请问使用有问题吗?

楼主(2007-12-02):
定位模块QD75M1,放大器MR-J2S-100B,

网友A:
没问题的,做好屏蔽就可以!

网友B:
30米之内应该OK,作好屏蔽的同时,线缆越短越好!

网友C:
通常只能15米.太长怕编码器信号会丢失.

网友D:
三菱提供的编码器电缆最长可以到50M。伺服模块和电机可以适当加大距离,但是脉冲型的定位模块和伺服单元之间最大不能超过10M(差分输出)或者2M(集电极开路)

网友E:
我用的J3,编码器电缆已经用到60米,注意的是要用补偿接线法,手册上有,就是6根全接的那种,并且要用好的电缆来做,比如LAPP.

网友F: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