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急急急 我的GX DEVELOPER 8.34 SW8D5C-GPPW-C

楼主(2007-12-02):
我装上了 不正常 就是新见时出现 ,工程初始话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 , 怎么回事 请指教

网友A:
可能和你的系统有冲突,要么装个英文版,要么装V7版的中文版

网友B:
建议你重新安装此软件,效果有所好转

网友C:
建议重新安装

网友D:
用版本7的好点

网友E:
装英文版不会 在论坛中有站长安装中文版的注意事项 可以参考一下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F:
你安装了几次?

网友G:
重装一下吧!

网友H:
要先安装一个引索软件,才能正常装,一般在安装包的根目录里

网友I:
我的e文不太好,请问能否同时安装中,英两个版本?

网友J:
你选用哪种型号的PLC呀。

网友K:
我的也一样啊!

网友L(2008-01-19):
我以前能用,但我把电脑系统从装后就也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何,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M:
我也有过几次,只有重装

网友N:
建议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