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程序拷贝问题

楼主(2007-12-03):
请问,我们有台设备的PLC出现问题,现象是一开机机器就飞车,变频器输出不受控制;刚好我们有另外一台和它一样的机器,于是我们从好的机器里面破解密码后,拷贝完程序再给出问题的PLC输入程序。问题出现了,刚开始还好,但运行一段时间后机器的速度又不受控制了。不知真没回事?
提示:PLC型号是FX2N,变频器的频率指令是通过PLC的FX2N-2DA控制的。我们只是通过触摸屏输入速度指令就行了。

网友A:
监测一下问题出现时,设备的PLC程序的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指令是否正常?
如正常的话,要考虑FX2N-2DA是否有问题?
可以用替换法排除故障。
正常机器上的屏、PLC、FX2N-2DA互换一下,就能找到故障点是屏?PLC?FX2N-2DA?变频器?
另外,楼主的屏是什么屏?
有无A900屏的解密软件?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