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940GOT RS232与计算机通讯格式

楼主(2007-12-04):
我在F940中设置了一个数字D0元件 16位 偶校验,用计算机RS232和它通讯,请问:要想D0 数字变成5,这段报文应该怎么写,请举例说明。
1)我用FX-PCS-DU-WIN-C创建了一个数值,名称为D0 如图:
2)上传到F940中,如图:
3)我用串口调试软件模拟D0 =5时,通讯报文应该怎么写?如图:
[ 此贴被zccl.net在2007-12-04 20:41重新编辑 ]

网友A:
说清楚一点。

楼主:
就是通过RS232发送什么样的报文,才能使F940上的D0=5,报文的格式我不太清楚,请大侠帮助!

楼主:
请大家帮助我

网友A:
你要先清楚,触摸屏里面这个地址的代码然后经过转换才行,又不是随便发的,三菱这个代码表好像没有对外公布。没做过触摸屏和计算机通讯,变频器到是做过很多的,其实做这个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工业控制中好像也用不到。

网友B(2011-05-24):
监视串口看看应该能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