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

楼主(2007-12-04):
]我有一三菱A系列PLC,它的通讯接口是25针的那种,和一条SC-9连接线,连接线接电脑这头是9针接口,我用的是笔记本,没有9针串口,我买了一条USB转232(9针口)的那种,然后再接SC-9.可是怎么样也连接不上,请那位高手指点.指点.怎么办才行.
谢谢!!!

网友A:
1.USB TO RS232驱动有没有正确安装
2.PLC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3.COM口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B:
COM速度设低一点

网友C:
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没有9针串口。我买了个USB转9针串口的转换器,在FX系列PLC能正常使用。
我见意你查下串口端口是否设置正确,如转换器COM1要对应上PLC的COM1端口。
别忘了转换器要安装驱动。

网友D:
好象认机子的,我以前拿东之和其他牌子电脑也是一样连接不上,后来用IBM就好了,线和转接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