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FR-E540通信问题

楼主(2007-12-04):
我有三台FR-E540通过模块QJ61BT11连接,有个问题是水晶插头只能压一排线,我从一个变频到另一个变频连线时很麻烦,我压两排线老压不好,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以后用FR-F740就好了

网友B:
QJ61BT11不是CCLINK模块吗?为什么要压水晶头啊?E540这边不是FR-E5NC吗?有两排端子,很好压线啊?再说CCLINK电缆也压不到水晶头里啊?
如果一定要用RJ45水晶头,市售有民用的1变2的水晶头插座,和电话1变2的很像,好像还有1变4变8的不过总线型结构用不上。

楼主:
谢谢gym7664 !
是我搞错了!FR-E540上加了个485转CC-link模块,不用水晶头了.开始是想用QJ71C24N和变频调速通信的,所以要压水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