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数加法问题

楼主(2007-12-04):
AN M 10.0
A M 0.5
JNB _07a
L 1
L MW 20
+I
T MW 20
_07a: NOP 0
我在硬件里把时钟设为0,用M0.5做秒脉冲,把累计的时间放到MW20里,可是监控的时候以现在MW20里加的数不是每次加1而是加的很多。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如果这样做不对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加多少,与条件有效有关,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B:
0.5秒=500MS,您的扫描周期是多少?假设扫描周期为100MS,那么每执行1次就要加5,因此您应该添加边沿检测指令或者使用定时器,或者使用定时中断来做,以保证每0.5秒累加1次。

楼主:
我用的是"p"m0.5,不是一个扫描周期吗?
在200里这么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