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标钭动问题

楼主(2007-12-04):
不知为何?有时候通过USB与GTO触摸屏联接时,属标就会乱钭动。同样的方法去联PLC也会。在笔记本电脑上的触摸板会,而换成属标就不会了。不明白,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好像是电脑的触摸板有关而和你所连接的设备无关,
建议你把电脑放平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