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编程软件有几种,FX2N-32MR应该用哪种编程软件?

楼主:
查看投票的会员
总共有
人参与本次投票 发起于:2007-12-05 08:56 至 2007-12-14 08:56 结束
0 票
(本次投票已结束)

网友A(2007-12-05):
大家好,我一再都在用西门子的plc,最近接触了三菱的PLC,有些模不到头绪,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三菱的编程软件有几种?
2、FX2N-32MR应该用哪种软件编程?
3、可以在线下载和上传吗,我说的在线是指在plc运行的情况下,
谢谢大家

网友B:
推荐GX-Developer,FX2N在线修改没有问题。

网友A:
谢谢楼上回复我,可以在线修改,那就是说也可以在线下载吧,用GX DEVELOPER7.0版本的可以吗,我也装这个软件了,但是我发现在新建工程时选择PLC类型时只有FX2N(C),没有FX2N,这样也可以对FX2N-32MR系列编程吗,我可以怎样才能了解这方面的知识那

网友B:
7.0的可以,下载的话无论Stop、Run都可以。上传或在线修改的时候,实际上是软件先远程将PLC Stop,传完之后在恢复成Run。
FX2N(C)是对FX2N、FX2NC系列的统称,编程的话楼主可以参考FX2N的编程手册,三菱的网站上可以下载电子版的。

网友A:
我还有问题要问,FX GP /WIN和GX DEVELOPER软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我要把FX2N-32MR的程序读到电脑里,用哪个软件都可以吗,不管他最开始是用哪个软件编的,都可以在线上传吗

网友C:
GX DEVELOPER是三菱全系列的支持软件,FX GP /WIN只能对FX系列的几款PLC进行编程。
对于FX2N-32MR,两种软件都适用。
另外对GX DEVELOPER的在线修改程序,可以在修改后选择“Convert (Online Change)”,就能够实现在PLC不停止的情况下将程序传输进去。
用“Write To”的话,PLC先打到STOP状态才能将程序写入;用“Read From”读出程序,PLC不会停机,一直保持在RUN状态。

网友D:
GX DEVELOPER可以导入FX GP /WIN的文件,如果是编程的话两种软件都可以,GX编辑调试的功能功能全一点,还可以安装仿真插件,可以先仿真调试一下程序。GP/WIN好像不能在线上传,上传时回提示你传输过程中PLC将STOP。如果没用什么特殊模块建议先用仿真插件调试一下再上传。

网友A:
我可以这么认为吗,如果我用GX DEVELOPER软件,把通讯线连好,不用把FX2N-32MR处于停止状态,让它保持运行,就可以把程序读到我得电脑里,无论它先前是用什么软件编写的程序,而用FX GP/WIN 软件,只能在PLC停止状态,才能把程序读到电脑里,对吗?还有,上传和下载是什么意思,在西门子软件里,上传是到电脑,下载是到PLC,三菱软件也是这样吗,"write to"是将程序写到PLC里,“Read from"是将程序从PLC读到电脑里,我的理解对吗